B460 关机变成待机 不知道怎么办

楼主(2013-01-25):
B460 关机变成待机 不知道怎么办,有时候找不到硬盘,谁碰到这个问题呀 跟我讲解讲解
硬盘

网友:
唉你也遇到了这种问题我今天也是,一个HP NX6120现在是休眠后就暗屏,如果一直用就没事,,我再想是不是S3,S4,S5这些信号的问题呢,不知道你的是不是和我的一样,我现在开始怀疑南桥了,,你还是先把系统什么的软件方面问题排除一下,还有你这个机BIOS也易坏

网友:
PE下关机会不会 以前碰到的 换主板解决

网友:
做个系统排除下软件先

网友:
两个方面的问题 可能是系统问题 也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BIOS问题可能性比较大,建议刷一下在测机器。

网友:
大哥 你这么问 我们只能说 BIOS 主板 系统。。。。。。

网友:
可能是 系统

网友:
问题 BIOS PE都刷过了,而且系统换过 硬盘也换过 还是一样 的 所以比较头疼 好不容易让机器能开机了,又出现这样的情况 还是比较难弄

网友:
pe下关机试试 不行就刷bios

网友:
我刚把无线网卡拿下来 出现 硬盘找不到 运行速度也慢,刚把无线网卡也拿掉了,都会导致 关机变成待机,有时候就是开机找不到硬盘 头疼啊 谁有办法呢

网友:
BIOS EC都换过 系统 硬盘都换过,无线网卡也拿掉了,有时候关机变成待机电流0.69 , 有时候开机就找不到硬盘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