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24 RVE1。1

楼主(2013-01-25):
我记的这个版本是RVE1。1的  我这个是ATI独显的
  网上有一个MBX-224的也是一样,但刷上去外接显示内接不显
因为机器己经装起来了,所有没看完全的版号

机器配置是 I5 ATI独显的  版号:MBX-224 版本好像是1。1的

网友:
我去附件怎么看到。。。。

SONY I5 ATI MBX-224.zip

网友A(2017-09-11):
后来解决得了 没有   遇到一台一样的故障

网友(2017-12-14):
我的也是 键盘灯可以显示 屏幕不显示 现在打算换屏试试

网友:
有人说是跳线的问题 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来解决得了 没有   遇到一台一样的故障

我也有一台 一个外国人的 搞不定头疼 有人知道是神马问题吗》》南桥》??

网友:
这板子上面有几个开关 慢慢调试吧

网友(2019-07-27):
经别人帖子说明,开关拨动4.5是开就好,别人测试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