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用电池可以开机,外接电源暗屏,理光FX200不能打印,不能复印解决。

楼主(2013-01-25):
前几天接一台HP CQ40笔记本,拿来的时候客户说暗屏,用电池正常,经测试,用电池正常开机进系统也不会暗屏,用外接电源过完自检就暗屏了,因比较忙,放置了几天,今天有空拿来看,过程如下,经验供参考,认为有价值的大家给点分,没价值的也可以拍砖,
拆机测外接电源入口场管和小电容都挺好的,
场管没问题,没短路也没虚焊,板很脏还特地搞了下卫生,呵呵
测屏高压板的EN信号,因为有EN信号灯管才会亮,测,有3.3V,正常。然后就 用电池再开机试了一下,奇怪的发现,用电池开机也会暗屏了,,高压板信号正常,那肯定是灯管了,,
外接一条17寸的灯管开机,哇,老亮呢,,,,这下确定是灯管问题,换灯管,。。。哦啦啦。。。
然后拆开,。,,就是这样子的了,用电池能亮,让我走了个大弯,不然就可以不用拆机子,就拆屏就可以了,一拆一装浪费时间。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台理光FX200一体机,打印复印扫描 故障是不能打印,不能复印,能扫描但扫出来的是空白纸
首先拆机,测电源板正常,就拆了接口板下来测试

查到一个色环电阻不正常,就挑起一头来测,确定是坏的。换了之后,还是不能打印,电脑里面点打印,打印机没反应。然后想想先把打印机清零试试,网上找说明书,官网的说明文是英文的,看不懂,然后就在网上找呀找,然后终于用谷歌找到一个中文的,但研究了半天,也没清零或恢复出厂方面的介绍。后来发现,这上面有清除内存,就照着上面的说明复杂的操作着,清除后将打印机关机再开机,然后发现,可以打印了,马后试试复印,,,,失望了,复印不行,复印出来的是空白纸,然后检查复印机的探头,供电没问题,用的是软排线,换了一条也还不行(和液晶的软排线可以通用),然后在扫描的时候,我观察,复印机的探头上面的光管不会亮。。。下面就是探头,我拍张照大家看看

然后测试,这探头的光管是好的,
主板上的元件是好的,IC,测不到,不知好坏,就直接在淘宝上买了一个80元,装上去,故障解决,复印,扫描,打印都正常了,,,交差了..快过年了,祝大家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发大财

补充内容 (2013-2-28 09:38):
d

网友:
感这个打印机修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
楼主把换的ic标出来吧

网友(点评):
我没写换了什么IC呀

网友:
我是看你写的关于修一体机的那段内容说买了个ic换上就好了

网友(点评):
直接把整个探头换掉了,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