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固件门,用超级终端激活不了。但调试助手调通了

楼主(2013-01-25):
如题,,,希捷固件门,,,采用上网流传的USB转TTL模块的方法。。。调试助手能调通,,但超级终端的Ctrl+Z无法激活超级终端啊。。。USB接口供电没问题,TTL模块也没问题,线没接反,串口用的也是原生SATA,可就是无法激活,,请高手赐教

网友:
我又用TTL模块的卖家提供的驱动和串口调试助手试了一下,,,为什么我把RX和TX两根线调换位置之后,用调试助手还能调通????而且RX和TX的数值同时同数值上涨呢???我郁闷了。。。。

网友:
先换线试试

网友:
兼容性问题。还是问问论坛里面的大神吧。咱搞了很久都不行都没搞了,手上坏硬盘多,没时间折腾了,

网友A:
Ctrl+Z激活超级终端时,耐心点,多敲两下回车试试,有时候要好几分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学习的好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Ctrl+Z激活超级终端时,耐心点,多敲两下回车试试,有时候要好几分钟,不知道怎么回事

真的无语了。。。按你说的敲了N多下,等了N多分钟,还是不行呢。。。郁闷了

网友:
把波特率转到9600试试

网友:
终端设置,终端设置。

网友:
11代12代盘不是96000是38400.楼上正解。

网友:
接上ttl 的线  然后打开超级终端 设置好    在没有显示的时候  接上硬盘的电源(此时电机要转) 超级终端上开始有字了  再按ctrl+z  就ok 试试吧  如果不行 可能是转换芯片兼容不好   那你就做一个com转ttl的 也就1个小时就能焊出来的小玩意

网友:
用超级终端必须关了硬件握手,不然只收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