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1i接19V以上公共点无电压,19V以下有公共点电压,求EXTPWR#信号是干嘛的

楼主(2013-01-25):
如题 :
机器型号:IBM X201i
板号:MP-3
故障:电源接19V以上公共点无电压,19V以下有公共点电压,可正常开机,正常使用,单独用电池正常使用。
  相关芯片:BQ24741  B62514FG ( B62514FG已经换过,还是一样)
BQ24741的ACDET检测正常,接20V检测电压2.64V   Vref=3.3V   -EXTPWR=0V(不管接几V的电压)
-EXTPWR信号至 B62514FG,B62514FG发出DCIN_DRV 和 -PWRSHUTDOWN控制公共点导通。
问-EXTPWR是不是相当于ACOK#??如果是,那什么情况会引起此信号拉低(排除BQ24741芯片本身及ACDET和REF)。

另:此板有通病,但D74 ,C373都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网友:
若把-EXTPWR与BQ24741的线断开,接20V时公共点有电压,但触发后马上掉电保护,公共点又没电压了。

网友:
接上20V的瞬间公共点是有电压的,看来是哪里保护了。

网友A:
检测适配器的信号,正常介入适配器,这个型号应该就是0V

网友B:
适配器检测信号,低电平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适配器的信号,正常介入适配器,这个型号应该就是0V

-EXTPWR字面理解就是 低电平表示拔出电源 相反,通上电源就是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适配器检测信号,低电平是正常的

那电路保护是哪里检测到有问题的?

网友:
我手上有块板子是不能充电,用电源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在适配器的情况下是低电平,没接的情况是高电平。

网友(2016-10-25):
有没有解决啊,我手里有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