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 atx-250pa电源 紫5V,绿5V都正常,现短接绿线没反应

楼主(2013-01-25):
这个电源上有一个大集成块,上面写着3528,有原理图吗?

网友:
3842吧!!!查3842的7脚供电17~23V是否正常?8脚是否是5V?

网友:
这里面没有3842,只有辅助电源集成块dm311 ,和一个大集成块,绿线与这个集成块相接, 应该是494之类的东东

网友:
待机5v有,开机没反应。。查查开关管,的控制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