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帮忙看看这个元件是什么管子

楼主(2013-01-25):
    板子是3吨叉车上的电源板子,有三块一样的,有块板子图中那个红圈标注的坏了,好板子上打阻值有个9M左右,几乎开路,用二极管打正反向大概数值0  和400多,故障板这个元件短路,F4315S场效应管全部换新的,应该没问题。哪位师傅能说说这个是什么管子么

网友:
来一个反面的图看看吧,有电路图吗?

网友:
用二极管打正反向大概数值0  和400多
明显是个二极管嘛。

用二极管打正反向大概数值0 和400多 这是IBGT内部阻尼2极管的阻值。

网友:
大家讨论结果是不是肖特基二极管。这个还是拆下测好些。免得测错。

网友:
原件上有文字不,百度下就知道了

网友:
看看原件上的文字或字母,百度一下

网友:
不是稳压二极管就是电容

网友:
一头接地,一头接到上面那个场管的D极,应该是个电容

网友:
应该是个二极管吧

网友:
你管他什么东西,拆了上两个电容就行了,就算二极和接地也只是个保护作用,这种板的电压又不是要求很高

网友:
哦想应该是电容,明天我把它好的那块拆下来看看

网友:
拆下来测量一下稳妥一点!样子像压敏类零件!

网友:
各位师傅谢谢啦,矿石朋友给了答案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支撑电容”,变频器中常见0.15UF/1200V的(变频器中称为IGBT吸收电容),图中这个应该是MLCC的高频电容,可以承受很大的纹波电流。

网友:
支撑电容器?跟滤波电容有啥区别?

网友(2013-02-26):
拆下来,测量一下!可以非常准确的判定!

网友:
不知道 ,上网 差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