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绿色线才2.6V

楼主(2013-01-25):
这种问题一般是什么情况引起的 从哪里开始下手 谢谢

网友:
绿线是经过一个电阻到IO的,你可以跑跑线路,看看电阻是否正常,如果电阻正常看看IO是否正常

网友:
可能我没说清楚 是电源还没接到主板上时的电压 不好意思

网友:
那你看看电源上的电容有没有被击穿,再往回跑跑线路,还是不行,如果是普通电源建议换一个,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电源没价值维修啊,直接给客户换个就行了

网友:
我们这里还是有修电源的,40元一个

网友:
我觉得没必要修了,我们这修电脑都是直接换的

网友:
电源嘛就换电容    换保险  不行就废品了

网友A:
其实不用管绿线的电压,开机以后是低电平。。12V,5V,3。3V输出,和灰色的pg信号是5V   待机5V  只要这些正常,你的电源基本是正常的。。负载能力不行,就换开关管和电容。。还不行,就直接扔,如果要研究,学习,就按管理IC的电路图,一个一个查。。494  339  7500这些电源管理IC,百度一下,全知道。。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现在电源基本没有维修的价值了,现在一切都得讲究时间成本。哎,做维修不容易啊

网友:
对,不如直接换新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用管绿线的电压,开机以后是低电平。。12V,5V,3。3V输出,和灰色的pg信号是5V   待机5V  只要这些正 ...

就是为了学习嘛 维修的都是从小问题入手 呵呵

网友:
直接换新电源

网友:
绿线的电压,开机以后是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