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来也:铭瑄MS-G41ML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3-01-25):
       北风呼呼的吹,雪花飘飘洒洒,随手翻来了一片主板,铭瑄G41。目测是之前没去迅维的时候搞过的,网卡被拆了。(之前修板三板斧,拆网卡,换电容,换场馆,刷BIOS,还搞不定放弃。)好吧,就拿这个板子开刀!
       型号:铭瑄MS-G41ML
       症状:网卡被拆,有维修过,开机自动上电不跑马,复位灯常亮。如下图:

      维修过程:
     1.测内存没有供电(这时候就走弯路了,没按时序来修)
        供电时一个RT8105 ic控制的。测5脚VCC 1脚BOOT都有5V供电,其他脚皆无。估计芯片坏了,用RT9214更换,这时候有0.14V的输出,换掉其控制的2个场管也是一样。
    下图为后换上去的RT9214

下图中的2个管子,一个是场馆,一个是三极管,之前错误的把板子上的管子全换成场馆。

     2.后来想到自动上电,取下电池,还是自动上电,明显是IO问题;更换IO ,型号IT8712F-S后,不再自动上电。点PW测内存供电还是0.14。再次更换RT9214,还是0.14。从料板找到一个RT9214,换上,跑马了。拆下,从元件盒又拿了一个9214换上,又是0.14!草,买到打磨芯片了?!
     3.换上料板的RT9214后,跑马到D1后不动了,

或者跑到03不动了

点复位键,多点几次后能跑马点亮显示器,但键鼠用不了。怀疑IO还是有问题,再次更换一个IO后故障一样。开始排查键盘口,测一个330排阻阻值无穷大,更换后,键盘可以用了。
4.从料板山找到一个腿脚一样多的网卡补上,型号是RT8103,补上后开机正常
5.开始测试主板整体状况,声卡网卡显卡键鼠等都正常,稳定运行2小时,可以出售了。

总结:不安时序来修板子是不对的,有时候会走很多弯路。在修内存供电的时候,我不断的跟自己说,肯定桥坏了,因为82801GB的桥,大家都知道的,很容易坏。特别是换了2个“全新”的RT9214内存供电还不出来,心里真是失望至极啊。最后还是把这个板子修好了,故障现在看起来很简单,希望大家不要笑我,无论我修好还是修不好,自己只要努力就行。不放弃不抛弃,直到把板修报废。

网友:
去了基地就是不一樣吖。

网友:
修板不要想太多,也没必要记太多,按时序修就对了。

网友:
你的第3步没说清楚,跑d1和03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点评):
档键盘,按键盘没反应,要么键盘口电路有问题,要么IO有问题,因为我换上去的IO是丢在桌子上的,不知好坏,怕是坏的就又换了一个料板上的,开机还档键盘就查键盘电路了。发现330排阻坏了

网友:
牛逼啊 老高

网友(点评):
哪有星哥你牛逼啊

网友:
真是一个艰难的维修过程啊

网友:
手艺不错,看来我也得迅维培训一下了,快速提高嘛。

网友:
你图上给的俩个芝麻管事做什么用的。。一个场馆,一个三级管,怎么会换这个呢??
还有,,就是网卡怎么换的。。找到脚位一样的就行??太厉害了吧。。

网友(点评):
三极管是给7脚OPS一个开启信号用的,场馆提供一个开启电压;具体自己看电路图

网友:
很好的教程啊 还是要多多学习

网友:
高手 2修就是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