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在合肥最后一天上班也是最后一次发帖有2例

楼主(2013-01-25):
今天要离别合肥 我也好久没有在迅维发帖了。分享2012年最后一次发帖给大家。
第1例
        hp4411s 这机是昨天拿来的 外接能亮 内屏不能亮。但不是我修,给实习生修 我就没有管他,看他修了几个小时了 在看图 最后还是做显卡 重做无果 叫老板拿个新的显卡 在做上去也无果新的要他做了2次还是内屏不显外屏显。 最后到下班,今天说要给我搞 我第一就是看图 测LVDS_DDC_CLK和LVDS_DDC_DATA阻值正常 580  因为显卡要测屏没有问题 在发出屏开启信号。在上电测 LVDS_DDC_CLK和LVDS_DDC_DATA 供电正常,在测LVDS_VDD_EN没有电压。想必显卡可能挂了,我叫老板在拿个新显卡,老板不想给 我说确实是显卡 (小气老板)因为我只做了3个月,那个实习生做了1年)不情愿的给了个新的给我。换显卡后 上电 LVDS_VDD_EN有3.3V 但是还不亮 外接可以亮。 以为没有做好 不小心压一下显卡旁边亮了正常,在上电又不亮 我一点一点的压 反复试压,突然压到一个5个脚的看图 测4脚无电压 1脚有1.8V电压 2脚3.3V电压,我了个去 是你在搞鬼,换一个还是一样,1脚是休眠开关他为低所以屏不亮。没元件号 老板也要得急,值接1 2脚连亮机。
这机总结一下,之前他那显卡可能是好的,主要问题就在这LID_SW这里 。
   第二例
        HP6910拿来时也是给实习搞 客户说是之前进过水 时水在南桥那里,南桥他换了新的 还是一样。反正他搞了几个小时没有搞好 ,又说你来看看,我一上 电 电流上到0.22A来回重启 反复就是0.22A先测供电,先测 3 5V 待机 正常 EC晶振 南桥晶振正常。CPU电压 没有 内存电压也没有 找了1个多小时 想了一下可能是那里电压不稳 先从3V待机查起发现问题了 R139 330K电阻 变为84K可能是万用表不准,几十元的那种 , 用镊子短接 刷刷的电流上去了,330K电阻好难找我就直连线 接屏亮机 装好后试机,在关机我晕怎么关不了 可调电源上还有0.3A电流 想一下可能连线不行 拆机 搞个200K和100电阻接上,在试机正常关机。
总结一下,来回重启是R139 330电阻阻值变小所为,连线关不了机 是B+常态19V 把3VALWL转换3VS电压导通 时序错,所以关不了机。
此2例希望对新手有帮助 发帖真累 坛友们多多鼓励一下我,好明年多发点。
最后为明年找份笔记本工作 包住 地点看情况 加QQ1323660909 详谈

网友:
上拉电阻你用线连起来,就不怕烧东西

网友(点评):
急用 但也没有烧东西,这里不是信号电压

网友:
楼主 当了1年的实习生  你老板 确实 小气哦  经验还是可以哦

网友(点评):
你搞错了吧,店里有个当了1年实习生 不是我

网友:
电阻变小的见得不多啊!~~~~

网友:
第二个没看明白,pr139由330k变为84k,那u13 G极的电位是多少伏?

网友(点评):
19V 电阻质量问题

网友:
LZ    LVDS_VDD_EN这个是什么意思!   还有3V待机您是怎么查的!     求解释!  十分感谢LZ的两类维修!小弟佩服啊!   那老板算是走眼了!

网友(点评):
LVDS_VDD_EN这是显卡开启信为3.3V, 3V待机是这样的,我之前断开R139 就不重启 电流为0.11 在测R139变为84K 确定他坏

网友:
彭亮亮  19V 电阻质量问题
不对吧,若u13正常的话,你说其G极为19v,u13就应该导通了,你何必要短接呢?

网友(点评):
你没有看到那个SLP_S3 这条件你懂吧,当待机是 Q18 G极为低电平 PR139他1脚有19V 2脚是没有电压的,所以U13 G极是不会导通当用户按下开关SLP_S3为高电平导通Q18 拉低R139二脚 所以U13不会导通 SLP_S3条件高低高

网友(点评):
你了解SLP_S3在这里起什么作用,你就明白这个转换电路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
楼主在合肥哪里啊。我也在合肥的。看看知道不,怡飞。京师,明志

网友(点评):
不方便说,我在4楼

网友A:
哦 !  好的 明白了!   第二个是  汗下来测量的!

网友(点评):
当然要焊下来,不然你怎么知道他坏了

网友:
我想我差不多知道你是谁了,呵呵,希望我没有猜错。呵呵,如果猜错 了也别介意啊,呵呵

网友(点评):
知道也不要张杨

网友:
这个LID-SW是什么意思?能说下吧,本本我自己没动过。

网友(点评):
上面有解释 我介意你多看点书 会知道的

网友(点评):
休眠开关 当你把屏合起来时 屏是不是不亮了

网友:
难道最后没有LID这个信号最后还是没有解决,如果我顾客的话我的说怎么呢么不能待机了,你没有查查狄休眠开关的状态

网友(点评):
我把屏合上,是正常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  好的 明白了!   第二个是  汗下来测量的!

好吧  我问了个小白的问题!  呵呵  总之感谢你!!不行当俺师傅吧

网友:
彭亮亮 " 你没有看到那个SLP_S3 这条件你懂吧,当待机是 Q18 G极为低电平 PR139他1脚有19V 2脚是没有电压的,所以U13 G极是不会导通当用户按下开关SLP_S3为高电平导通Q18 拉低R139二脚 所以U13不会导通 SLP_S3条件高低高 "照你这么说的话,U13是任何时候都导通不了!

SLP_S3#从低到高,S0一直高。那么SLP_S3从高到低,S0一直低。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5379 这帖你去看看吧
高低高 就像开关一样,高为3.3V 低为0 V 在高为3.3V SLP_S3也是一样。我要怎么说你在了解,你去问你老师吧

网友:
你这技术不差呀

网友:
楼主历害,基础很扎实哦,学习了。

网友B:
第二个例子,楼主的解释看不明白。电阻变小照样能导通u13啊。感觉可能是断线了吧。
短接后,关机会有0.3A电流,是因为q18导通后的饱和电流有0.25A以上。幸好SLP_S3的上拉电压才3.3v。

网友(点评):
我想进水,可能是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例子,楼主的解释看不明白。电阻变小照样能导通u13啊。感觉可能是断线了吧。
短接后,关机会有0.3A电 ...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R139的电阻变小是不会影响U13的G极开启电压的,U13应该可以正常导通。R139阻值变大倒有可能引起开启U13的电流不够导致U13不能正常开启,引起3V待机电压不稳而反复重启。而断线的话U13的G极根本没有开启电压,也就不会输出3V待机电压了。但LZ又说测3V待机电压正常,实在是搞不懂了。希望哪位兄弟出来解惑一下。

网友(点评):
待机转系统电压

网友:
5脚芯片是个门电路,你不知道。这个料板不难找哟。不要动不动就做桥哟。老板也难做的。

网友:
都是好简单的问题,第一个4411S明确的说吧,LID那个信号在开关板上。开关板上的霍尔开关有问题,但是没有LID这个信号,屏幕是暗屏。不会不显示。。你们修机器都不认真看看。第二个B+直接短接作为开启信号。你让SLP_S3情何以堪?

这才是真行家!

网友C:
330K的电阻找个600K的都可以。400K的也可以,甚至1M的还是可以。。。。楼主有点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0K的电阻找个600K的都可以。400K的也可以,甚至1M的还是可以。。。。楼主有点水。。。

同意!楼主不光是有点水,看他写的维修过程就是在胡蒙!根本不对!

网友(2014-01-16):
楼主的意思是Q18不导通,B+的电压过不来是吗?

网友:
电阻损坏一般是阻值变大把,变小的确实很少见,算是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