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一台清华同方一秒就关

楼主(2013-01-25):
型号:清华同方M8WAY

显示器刚开机还亮几秒后,就不停的开关机了,拆开一看这个大电容爆了是400V82uF的,

找了个450V 100uF换上就OK了

点亮考机半小时。没问题后交给客户收费80大洋。

网友:
换电容,是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比较好赚啊。。恭喜啊。。

网友:
别怪我泼冷水,但是液晶最没意思的就是换电容,但是最好修的也是换电容。收钱才是王道。

网友:
就跟主机擦擦内存就好一样。呵呵。

网友:
这个是不是太容易了?

网友:
楼主在那里啊,钱这么好收?

网友:
比较简单的实例,液晶的大电容冒顶没遇到过,CRT的以前遇过不少。

网友:
这个不算什么啦,还以为是高压呢?

网友:
我这边维修量比较少,小电容有换过,没换过大电容。

网友:
这是常见到的问题  修液晶主要就是修高压和电源板

网友:
顶一下 学习一下

网友:
只要用电的东西电容总有坏的时候

网友:
发点有技术含量的来

网友:
150起价,80还拿出来分享

网友:
我上次有台LG19寸也是,就换了一个小电容就好了,鼓鼓的,一换上就OK。

网友:
这款机器坏的特别的多。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80元钱赚的爽呀.

网友:
这种事情一天多遇到几台就好了。

网友:
            钱真好赚啊。LZ自己开店的么。如此简单的问题,不是当着客户面搞得吧。我们这边如果客户看着搞,这么个电容坏了,有些可恶的客户,就会说,这么个小东西,还收80呢。给你20块钱,修不修,不修,我到别家去修!!!

网友:
120块钱 起当呀  80快有意思吗

网友:
大电容爆了开关管竟然没事,运气好

网友:
运气好.有的不止是一个电容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是很长见的。。。。

网友:
最难碰到这样好事

网友:
还有更离谱的吗!

网友:
      前几天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一台是dell,开机后,自动关机的时间不确定,有时长有时短。后来拆开后,发现里面也是电容鼓了,不过不是高压电容,我的是电源板上的输出部分的低压电容,16V1000UF的,换了之后,机子工作正常。
    另一台也是清华同方,开机后几秒钟,自动关机,拆开后,发现电源插座松动了,可能因为松动了,经常打火,使得焊接部分都氧化了,拆下来后,清理干净重新焊上,问题依旧。然后怀疑是不是灯管坏了一根然后保护了?用高压板试了下,也正常,然后又给主板供电,测试页正常,现在可以确定的是电源,高压一体板出的问题,然后拆下高压板,仔细的看了看那些焊点,发现供给点灯高压板的电源部分的电感的焊点有点脱焊,有一条不是很明显的裂痕,接下来把它焊实,装上试机,一切正常。

网友:
楼主走运了,遇到这种问题是最好的

网友:
哎换电容最美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