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分析,此屏故障在哪

楼主(2013-01-25):
显示器型号:液晶东方M989C

开机屏右边1/3处条纹型花屏,拆机检查排线用酒精棉擦排线接触处,故障依然。

请坛子里的高手指点分析,多谢

网友:
屏上的驱动IC(pcb板与面板之间)坏.

网友:
屏坏   玻璃基板与屏板连接线的问题    不好修   一般修不好

网友:
屏坏了,可能是里面的软排线故障

网友:
先用个万能驱动板点下屏   像这种问题,有可能是驱动板,屏连接线,或者屏本身就坏了

网友:
看上去像是屏连接线坏了,但是不要放弃,换个驱动板试一下,少数也是驱动问题。。

网友:
看来就是面板的驱动IC部分损坏(面板边上那些),我这边有人转修这个,就几十块,不错。

网友:
这种问题,首先用代换法排除故障,省时省力。

网友:
这是屏坏了,,,,

网友:
你先换一下屏线试一下。如一就那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没搞定,返厂了。谢谢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