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下一个不明供电. (显卡菜鸟)&

楼主(2013-01-25):
迪兰恒进 HD5750 恒金 1G/GDDR5.

这个供电输出短路.

还请高手指点一下,这个供电是供给哪里的.

网友(点评):
他们全是瞎胡说完全不懂装懂样,修那么久的卡都不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的。。。。 告诉你吧这个是VDDC供电,你的卡是迪兰的卡着是其一,二你的卡显存供电在右边最上面那个电感,下面两个为核心供电,看场管数量就知道

网友(点评):
那个供电短路检查控制芯片是否坏,如果没有那么就是核心挂,这种卡基本上MOS管不会导致电感对地短路,极少数属于控制芯片短路,另外PCB及电容短也有可能在这里测得短路。但是你的卡99%核心挂!

网友(点评):
另外这是A卡特有的供电,部分显卡为了精简这组供电却和GPU核心供电并联,但仅在5系列及以上才可能有,多数在5670 5750,部分垃圾品牌的5830,但5770 5850多数是独立出来的 这里供电电压参考5 6系列为1.15-1.2V样子

网友(点评):
48系列仅4860和4890用215-0758的芯片才会独立出来,电压大概在1.3左右

网友A:
上管和下管,给GPU供电,估计芯片挂了

网友(点评):
3楼的 显存供电短路 换完后显存也烫手 赞同

网友:
那是给显存供电的右侧有三个灰色大电感是给gpu供电
一般显存供电短路都伴随显存芯片短路换完管子即使不短路显存芯片非常烫手
如果gpu供电短路一般换完管子就能修好

网友(点评):
不懂装懂

网友:
GPU供电的

网友(点评):
不用说,你显然是错了

网友B:
   究竟  是什么供电?   楼上的 都把人 高糊涂了。。

网友:
三楼的兄弟正解,那是给显存供电的.你先看看场管是不是坏了,要是好的,再查显存供电管理芯片吧.你这个应该在显卡的反面.

网友(点评):
肯定是显存供电?

网友(点评):
别乱跟风

网友C:
显存供电,不是GPU供电。

网友(点评):
不是显存也不是GPU核心供电

网友D:
多数而言,显存供电管短路都已经把显存烧坏了。
修好供电也是废卡一张

网友(点评):
看清楚它究竟是不是显存供电呀?

网友(点评):
多数情况显存短路的卡BC14这种垃圾显存可能还有救,而用现代和三星HJ BJ这样的显存一短路必然可能是板子本身问题引起的显存短路或者是GPU击穿引起的,显存短路会导致GPU坏,即便亮也是超级大花换显存都没有用

网友:
学习了

8235687 -10 严禁灌水
Rngon -4 严禁灌水

网友:
不知道的人,不要乱说真是混淆视听!不懂装懂是最可悲的!我就是这样的人!

网友:
不懂不可怕 可怕不懂装懂

网友(点评):
说得不错,更可怕的是想当然,死套经验。这些都是做维修的大忌。

网友:
接口位置有没有管子

网友:
能够发表自己的看法就是好的,懂与不懂不重要,重要的是参与。。大家都是搞维修的,很多情况,都不是百分百可以断定的。。

网友E:
楼上几位,看右边三个电感,似乎是三相核心供电,于是乎推理那个是显存供电。然而请仔细看清楚喽,三相供电下面两相用了三只场管,最上面一相为何只用了两只场管?有这样的设计电路的吗?

网友:
14楼说的有些道理   关注一下 看看结果

网友:
楼主很简单即可以判断是不是显存供电,如果这个短路的是显存供电,那么显存周边的很多滤波电容也就应该是短路了。我的判断,显存供电应该是右边最上面一组,如果这些电容不短路,进一步测量它们一头接地,另一头是否接右边最上面的电感便可明了。

网友F:
是给显存供电的,右边的三相是给GPU供电的,当然,电路中还有给接口5V供电的。

网友(点评):
版主大哥 求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上几位,看右边三个电感,似乎是三相核心供电,于是乎推理那个是显存供电。然而请仔细看清楚喽,三相供电 ...

高手就高手,一语道破.但是你似乎没说到重点上,这个供电究竟是供给哪里的,还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管和下管,给GPU供电,估计芯片挂了

看清图片及问题再做回复.

网友:
看清图片及问题再做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究竟  是什么供电?   楼上的 都把人 高糊涂了。。

你头像这个女的好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存供电,不是GPU供电。

看清图片及问题再做回复.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给显存供电的,右边的三相是给GPU供电的,当然,电路中还有给接口5V供电的。

斑猪.专业一点.这么多人看着呢.怪不好意思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上几位,看右边三个电感,似乎是三相核心供电,于是乎推理那个是显存供电。然而请仔细看清楚喽,三相供电 ...

嗯对的.不过这张卡和我自己的卡图片不一样.这张不是HD5750貌似是5770.我从百度搜了差不多就传了.但是卡上供电整体分布大致都差不多的.那个不明供电现在输出部分短路.它是供给哪里的?还请荣生高手赐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嗯对的.不过这张卡和我自己的卡图片不一样.这张不是HD5750貌似是5770.我从百度搜了差不多就传了.但是卡上 ...

不敢说赐教。看了上面几位的回复,更加不敢妄加猜测。其实积极参与讨论是应该的,但是没有把握就随便讲话,有可能误导别人造成损失。毕竟卡不在手上,没有经过认真仔细的检测,只能提议供参考。
这种卡用的什么牌子的显存不论,应该是DDR5的吧?上面一位仁兄说是VDDC,是有可能的,但是究竟是VDDC还是PLL供电,没有检测还真不好说。如果是VDDC,那么我前面的回复也就有问题,因为它短路了的话,显存周边的电容也有可能是短路的。
还有一点要弄清楚,显存供电不仅仅供显存,还同时供给核心的,我们之所以说显存供电,就是为了和核心的主供电加以区别而已。所以,如果显存供电短路,不仅要考虑显存,也要考虑核心。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斑猪.专业一点.这么多人看着呢.怪不好意思的.

是的,我也是在学习,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大家能够指出来,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激励和进步,你觉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数而言,显存供电管短路都已经把显存烧坏了。
修好供电也是废卡一张

其实显卡也没多少其他电路  主要的就两条 GPU和显存!

网友(点评):
如此说来,原子弹也没有多少其它东西,主要就是两条,原子和蛋!

网友H:
这贴火呀,很多人说是显存供电,也有人说的VDDC供电,楼主发的这图片肯定骗倒不少人,哈哈,以为后面三个电感都是核心供电,其实不对,上图给大家看

最上面那个电感只有两个场管,那么这个就应该是显存供电,下面两个电感都是三个场管,就是核心供电.按照常理,核心和显存供电都是互相挨着的,所以这样猜测应该对吧.

而楼主所指的这个电感,应该就是VDDC了,因为显存控制器所需要的电流也很大.

网友C:
其实大家都是积极参与讨论,自然有对有错,难道楼主自己已经知道答案耍我们的,一味的指责只能导致没人帮你分析,反正楼主的贴下次我是不回了。

网友:
显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我也是在学习,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大家能够指出来,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激励和进步,你觉得呢?

嗯阿嗯阿.开个玩笑嘛.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大家都是积极参与讨论,自然有对有错,难道楼主自己已经知道答案耍我们的,一味的指责只能导致没人帮你 ...

没有这个意思阿.主要是有些人回帖太随便了,没有营养没有质量的,但是我前面说话也有不对的地方,还请谅解.我是真的不知道那个供电是供给哪里的.还请高位大侠多给些意见和建议.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贴火呀,很多人说是显存供电,也有人说的VDDC供电,楼主发的这图片肯定骗倒不少人,哈哈,以为后面三个电感都是 ...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辅助供电,辅助GPU和显存,我可以这么理解吗?那它现在输出部分短路,以你看,会是哪部分的问题呢?显存内部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敢说赐教。看了上面几位的回复,更加不敢妄加猜测。其实积极参与讨论是应该的,但是没有把握就随便讲话 ...

嗯是DDR5,不过好像是什么好牌子显存.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供电短路.有可能是GPU短路也有可能是显存短路咯?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辅助供电,辅助GPU和显存,我可以这么理解吗?那它现在输出部分短路,以你看,会是哪部分的问 ...

VDDC供电到底有啥用?其实我也是一知半解,它的功能应该是为显存和GPU之间的数据通信提供稳定的能——即上拉电压。(主板维修教程好像也有说到,内存供电中也有这么一个电压,是为内存和CPU或者北桥通信提供上拉的。)这个电压同时供给GPU和显存,所以你出输出部分短路了,那么GPU和显存都是怀疑的对象。实际维修中,我也没有见到过这路电压短路的,楼主可以先检查是不是这路供电本身有问题短路。如果没有问题那就难搞咯

网友H:
说来说去搞得越来越复杂了,显存上本身有VREF供电的,应该是这个供电才跟主板上内存的VREF供电一个原理,显卡上的VDDC供电应该没有连接到显存上,而是直接供给核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说来说去搞得越来越复杂了,显存上本身有VREF供电的,应该是这个供电才跟主板上内存的VREF供电一个原理,显 ...

这样说就简单化的多了,那现在情况就是如果这个电路本身没有问题的话,那么就很大可能是GPU短路了.. 卧槽~ 我的5750阿.

网友:
是给显存供电的,右边的三组供电称为2+1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