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o sw7mb 保护隔离。 求助

楼主(2013-01-25):
19v过电感 PL11  PD25    PD25 3角0.75V。 vad 黏着保护隔离管的5678角   按正常应该3角的电压是19v压降过的。但是是0.75v  我把保护隔离管拆掉, pd25  3角的电压由 7v降落到1.5V   我从没遇到这么奇怪的事。
vad相关的电子元件都拆过。涛声

网友:
会不会pd25坏了

换过 这个 东西

网友:
PL11 或PD25坏 你是用数字表测的。

网友:
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
楼主说的不清楚pd25的2pin电压是多少?公共点的对地阻值是多少?直接飞线用什么反应?

vin 阻值 500多 如果拆掉PD25 飞线连接 1,2,3角 火花直喷

网友:
是来学习的,没有答案。

网友:
这看了也费劲,PD25压降怎么会是19V呢,如果是19V的话,19V电压过得来吗?

网友:
补充: pd25 2角 1角都是19v 3角不正常,  拆掉了保护隔离管 还是一样

网友:
楼主pdf不全只到41页

网友A:
把PQ40拆掉看下是前端的问题还是后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PQ40拆掉看下是前端的问题还是后端的问题,

前端问题。 我把芯片换过个,好了              坑爹的小苏十个芯片9个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