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W20N60C3 与SPP20N60C3 有何区别?

楼主(2013-01-25):
两个型号能否互换?

网友A:
很多关键参数差异不是很大,特别是Maximum Power Dissipation都是一样的呢,208W。。
最大的差异恐怕是封装了:SPW是TO-247,SPP是To-220,
还有体内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时间不同,SPW是6V/ns,SPP是15V/ns。。。
最简单是散热面积不一样,你想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关键参数差异不是很大,特别是Maximum Power Dissipation都是一样的呢,208W。。
最大的差异恐怕是封装 ...

谢谢专家了,很详细。

网友:
我可不是专家,百度来的。。呵呵。。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是否是只要有20N60字样的都能替换?

网友:
感觉用在电源上是没问题的

网友:
我把详细性能参数贴上来,供大家研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