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M101z-1120 笔记本插上电源适配器cpu风扇转,屏不亮。

楼主(2013-01-25):
当 :DELL inspiron M101z-1120 笔记本插上电源适配器cpu风扇转,屏不亮。所有灯都不会亮。
当 :DELL inspiron M101z-1120 笔记本不上电源适配器cpu风扇不转,只上电池的按下开机键,灯亮一下就灭,应该是哪里保护了。 请问这种现象是哪里出了问题。 谢谢

网友:
适配器的保护隔离 用可调电源 没想到在这看见你呢

网友A:
我用可调电源也是那样,结果我拆机发现了个惊喜, 是键盘的问题, 不上键盘开关及正常,插上键盘就是那种现象,怀疑键盘换了导致的,插上电源cpu风扇转动, 屏不亮。 等两天换了键盘,给你们的答复, 怀疑是键盘换了导致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可调电源也是那样,结果我拆机发现了个惊喜, 是键盘的问题, 不上键盘开关及正常,插上键盘就是那种 ...

把绝缘做下  ---月见草  你到底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