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ATX 300P4-PFC电源 带不起重负载

楼主(2013-01-25):
主机可以亮机但在硬件自检完到操作系统“欢迎使用”之间不定时掉电,拔掉光驱、硬盘等,开机在自检完画面或在进BIOS状态下长时间不会掉电。换另一个电源后整机正常,问题出在电源上。
电源测试:待机电压正常,短接“绿、黑”线开启正常,风扇正常,测各电压输出正常,没听见有异响。
接电子负载测:12V  1A时能听到电源有“吱吱”的啸叫声,2A时更响,3A时电源保护没输出。
                         5V   1A到3A输出时随着电流越大,“吱吱”啸叫声越大,到4A时保护没输出了。
拆壳,目测没有明显的烧坏或外观的损坏,电源里面比较干净,根据坛上的员老经验去拆下2块散热片上的13009和二极管检测,都是好的。
到此没法子了,望路过的支个招吧。

网友:
先测量300V是否正常。换待机5V滤波 IC供电滤波  和各路输出滤波。

网友:
加负载有啸叫声说明输出不正常,大部份是电容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兄台指点,如按兄台的意思是指问题出在电容上对吧?谢谢。我明天再查查看

网友:
主要的电容全换一遍,13009换两个大点的,长城的,好像是大个的,应该是性能下降,负载能力不行了,全换换试试吧。。

网友:
测一下二只13009的放大倍数是否一致,13009旁边的小电解(50V1~10UF)也要检查(最好接新的),大电容分别测一下电压看有没相差比较大

网友:
开关管基极电容。

网友:
如果换电容不行,应该考虑过流保护电路是不是有故障。

网友:
300V正常,输出处的电容外观完好,没突顶的,也没漏液的。待机时没听到有响声,但开启后就听到有“吱吱”的响声了。

网友:
换电容是没用的,查下那个大电感,有没有叠加供电。

网友:
大多电容问题,初级的50v2.2 50v47电容

网友A:
1,开机状态下测量两个大电容的电压看看是否相同。不相同的话更换均压电阻或大电容。
2,电容无问题的话,检查13009基极电路,最好更换掉两个加速用的小电解电容,容量多在2.2到10微法上下。
3,排除了功率管基极电路的问题,则再往下检查TL494及功率管推动电路,这么小的负载就有叫声,很有可能是两个功率管中有一个没有工作。比较多见的是一个推动管坏了。

网友:
应是电容问题,先查+5VSB的滤波电容,接主板,测紫线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开机状态下测量两个大电容的电压看看是否相同。不相同的话更换均压电阻或大电容。
2,电容无问题的话, ...

你好梦回兄台,很久没跟你交流了,我按你说的这三个问题试了,
1,开机状态下测得两个大电容的电压是一样的,稍比待机时低几伏。
2,13009基极电路好像没几个件,大致看下了,两个加速小电容是2.2UF/50V的,用数字电桥测得容量正常。
3,这电源用的是7500与TL494是一样的,功率推动电路还没查,但13009两个管我都拆下来测量过,没发现有坏,要不要换两个试下?

补充内容 (2013-1-28 16:45):
第3点今天把13009的整块换了(在另一个电源上整个散热片连同13009),装上后开启依旧是“吱吱”响。

网友B:
开机还是吱吱响,大部份都是TL494或7500的8脚或11脚电压不正常,待机测试两脚电压,哪一路不正常就检测该路相连的2.7K电阻是否开路了,更换就可以了

测TL494或7500各个引脚电压,能发现许多问题。

网友:
查494到13009 b之间的驱动管是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还是吱吱响,大部份都是TL494或7500的8脚或11脚电压不正常,待机测试两脚电压,哪一路不正常就检测该路 ...

这位仁兄高见,果然是连接8脚的2.7K电阻生透了,生透的地方在底下,在顶部看不出来,今早更换后成功修复!

再次感谢各位兄台的顶力支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