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Z228W显示器开机闪几下就不亮了~指示灯亮

楼主(2013-01-25):
今天接到一个显示器!现代Z228W开机闪几下就灭~!拆开看到有个12V电容鼓包!更换后依旧不行!那位兄弟讲解一下

网友:
换了电容还是不行,指示灯正常亮,那是暗屏,还是高压问题,。

网友:
高压   灯管  都测了没

网友:
这种问题灯管高压包的问题多

网友:
16V1000或25V1000的电容都换了

网友:
灯管有问题吧。

网友:
一个12V电容坏了,建议把其它的也都一起换了,反正就二三个。。断开高压板,测试输出电压正常不。。找一个通用高压换上,测试一下就知道了。。不亮,或是亮一下灭,或是亮一会灭,都要先测试灯管,要不然怎么修啊。。

网友:
直接去保护  有天我修了13台 换电容叫去保护

网友:
LZ 12V 5V测了没?难道就换个电容不行就来问大家怎么解决?

网友:
还有可能是+5V和+12V之间的稳压二极管ZD904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