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大电容,蜂鸣档常鸣,肯定是坏的吧。

楼主(2013-01-25):
量大电容,蜂鸣档党鸣,肯定是坏的吧。

网友:
只有焊下来量,可能是其他地方有短路

网友:
看你要量的电容有多大,如果有1法拉以上的话,估计会叫十来秒都不会停

网友:
测量电容的时候阻值是有小到大的一个过程。
如果一直叫就是小阻值或者短路了,你最好是拆了测量一下,一面旁路影响。

网友:
拆下来测才是最准的

网友:
可能是板子短路也可能是电容坏了

网友:
一般过会就不响了,调个头又响,好的

网友(2013-03-02):
不一定额,电容里有电也不会响,好的电容响会儿会停,交换表笔测量有会响,这样属于正常!

网友:
电容焊下来  放电   再测量

网友:
先充电充满了 就是无穷大反过来又会放电放完了在充电

网友:
学习了,我也遇到过.

网友:
这个你还要学一下万用表的原理,你刚接上去的时候,电容充电,瞬间与短路无异,会叫!等电容充满电后,无电流通过,为无穷大!反转表笔再叫,重复这一过程!如果充满电后还能看到数值,那这个电容已经漏电很严重,一定要换掉!检查电容漏电还是模拟万用表好一点!

网友:
坐看楼上的解答,学习一下基础知识也是不错了

网友(2013-04-10):
感觉说的挺有道理的,顶一个

网友:
一般情况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