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81915 不跑码

楼主(2013-01-25):
测各电压都有  PCI复位 时钟 有  北桥压了 无果  该怎么下手  没 有编程器 没有波波器 没有图

网友:
换BIOS试试!     以前我修过

网友:
我只能给你个大概的方向:供电---时钟---复位---总线---BIOS

网友A:
一直都不知道总线怎么查,我想请问一下大哥  总线的话就是用示波器量PCI的A34脚有没有波形的吗?

网友:
l来学习的,希望能看到结果。

网友:
技嘉的板子比较好修、你换个大点的cpu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都不知道总线怎么查,我想请问一下大哥  总线的话就是用示波器量PCI的A34脚有没有波形的吗?

总线并不只是指PCI总线,CPU和北桥之间的总线,南北桥之间的,LPC总线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线并不只是指PCI总线,CPU和北桥之间的总线,南北桥之间的,LPC总线等等

这些总线都是怎么检查的啊

网友:
技嘉容易掉BIOS 刷刷bios

网友:
先刷BLOS.看看行不行?没有编程器,淘宝购一个回来.还来得及.

网友:
万用表测CPU是否有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都不知道总线怎么查,我想请问一下大哥  总线的话就是用示波器量PCI的A34脚有没有波形的吗?

各种总线都要打值的。可以先搞BIOS最后查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