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309

楼主(2013-01-25):
    今天修了一块ms-7309,客户拿来说是不通电,接过后通电测试,不触发,拿掉12V小电源,能触发了,原来是12V短路啦。开始测了MOS管,没有明显的短路,都擦不多一样。然后又怀疑是主控的问题,将主控的供电与芯片断开,通电测试还是保护(没上CPU),接下来就是怀疑是不是MOS管软击穿。CPU供电有三路,先拆了其中一路的一个上官,故障依旧。第二个...测了一下12V对地有组织了,应该就是这一路啦,将这一路的上下管换了,上电测试(上CPU),电源还是保护,不过这次保护好像和上次“不太一样”,测了12V小电源对地有组织 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不错的经验,往往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