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K228W显示器白屏 但不是屏的问题

楼主(2013-01-25):
今天接到一现代K228W显示器  开始是屏幕不停闪烁  开机一看  电容爆完   换了以后还是闪烁  就测了下电压  结果是12v 电压跳变只有6点几伏  就查到一个稳压二极管短路了   就把二极管下了  上机测试就是白屏  以为是屏坏了  结果拿了个通用驱动板和高压条点屏  发现屏没坏 测各项电压全正常   我结果无意之间在通电的情况下把屏线拔了 在擦上  一看 居然好了   一拔信号线  又白屏 我不知道怎么搞了  请各位大虾帮帮分析下

网友:
白屏的时候再测试一下驱动板电压输入,屏电压输入,应该有问题,白屏是屏没工作啊。。

网友A:
欠电压   飞个5V就好了

网友B:
说不定你再用通用板试上几次也是折白屏,一般就是屏的事。我遇到一次这情况。

网友:
白屏的时候测屏电压和好的时候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欠电压   飞个5V就好了

电压是正常的   但我自己也飞了个5V  但还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不定你再用通用板试上几次也是折白屏,一般就是屏的事。我遇到一次这情况。

我拿驱动板试了很多次  都是好的

网友C:
你那是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是是程序的问题

我自己也在怀疑   但我刷不到那种芯片的程序  他的程序芯片是rtd2120l的  我的编程器没法刷  悲惨啊

网友:
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再不行就换块通用板

网友:
唉   很不甘心的改板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