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J-i848PEAL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3-01-25):
今天上午同行提来了一台PC老机器,说是不通电,按开关么反应,自从参加了远程培训后,胸有成足。板号:HJ-I848PEAL(不晓得啥牌子)
故障:通电诊断卡待机灯亮,不触发。
维修过程:1、马上回想饼哥讲的上电流程:开关针--IO---南桥---IO--绿线,待机条件:INTEL: VCCRTC\RTCRST#\14.318\3VSB\RSMRST\PWRBTN#\SLP_S3#\PS_ON。
               2、接下来一个条件一个条件的在主板上测,测了哈跳帽上有3.3V,晶振有0.2--0.4V,RSMRST没测(就当它正常),诊断卡3VSB灯亮起的,就跳过了。接下来就查IO这边;
               3、IO是8712F-A,触发脚位是67供电,75-----72-----71-------76,67脚供电5V正常,75脚没短接开关的时候是3V,短接开关后瞬间变为低电平正常,72脚为3.3V,但短接开关无任何跳变,顿时心里感觉良好,有底了,就只有两个可能了,要嘛南桥要嘛IO,就从简单的来,南桥坏了就不修了。马上爬到料板堆里找个块出来,刷刷焊上、吹吹,上电,点排针代码不停的跑啊,哎,规矩了,收钱钱了。     真凶: 加点分吧,师傅们,么分了,下资料不方便啊。在此借论坛祝各位朋友们新年快乐,无事如意,财源滚滚。

补充内容 (2013-1-26 10:07):
待机条件是32.768,不是14.318哈,14.318是时钟晶振,谢谢管理员提醒。

网友:
72脚无跳变应该与南桥无关吧.75脚有跳变说明IO收到开机针发出来的信号了,72脚是IO向南桥发出信号的针脚,有电压而且IO工作条件满足的话应该可以确定是IO本身的问题吧.

网友:
吹个IO收费多少呢,还是换电容都好赚吧?

网友:
是IO,也是新手上路呀!

网友:
在学校上了多久啊。能开始修板

网友:
说真的 LZ真的很幸运 远程学习都这么厉害了 我学习有一个多月了 还不知道怎样修主板

网友:
都是新手共同学习

网友:
不触发的维修大部分都是IO问题。

网友:
呵,看来学有所成啦!小有成就感!

网友:
鼓励一下,现在也在学习,希望多些这样的帖子,让我们初学者积累点经验。以后少走弯路。

网友A:
你的帖子中INTEL待机条件里面有错误:是32.768K的晶振,不是14.318M,14.318M是时钟芯片的,

网友(点评):
还是版主有经验够细心啊

网友:
不错啊,远程学习有时候我也没有时间啊,24小时上门,搞的晚上也有人打电话,所以真没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帖子中INTEL待机条件里面有错误:是32.768K的晶振,不是14.318M,14.318M是时钟芯片的,

记混了,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下,IO的匹配就显得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