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联想Z360独立显卡花屏

楼主(2013-01-25):
联想Z360,双显卡结构,独立G310M。故障:在win7下,禁用或者不装独立显卡驱动都一切正常,取消禁用后一会就内外都花屏。换了所以的外设都是一样,包括内存, cpu,硬盘,故障应该是在主板上了的 ,换了新的显卡还是一样,查主板上的显卡供电都正常。没办法了,有修过或者高深的大师,麻烦请指点下。不胜感激!

网友:
刷一下BIOS  不行再换个显存

网友:
这机器的CPU坏得比较多

网友:
注意一下+1.5V_GFX电压,也许会出现工作一段时间后电压不够+1.5V的情况。
建议在花屏时测量这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