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品牌主板带BIOS密码如何清除

楼主(2013-01-25):
有块ATOM 230全集成主板,进BIOS设置都需要密码,试了万能密码,锂电池放心,COMS密码清除软件,密码还是在,请教高手怎么怎么清除的了COMS密码。BIOS是AMI的

网友:
以我的经验 只能重新刷写了

网友:
这个密码估计写入BIOS的  除非刷过

网友:
重新刷一个程序就行了,没别的办法

网友:
相信这个主板的bios程序是非常难找到的。。把bios备份出来。。下载一个bios修改器。。看看能不能找到密码。。软件也不好找,而且支持的芯片型号很少。。祝你好运。。。

网友:
好多清华同方的主板都这样,每次进BIOS都要密码,怎么都清不了,用超级密码thtfpc才能进去

网友:
不知道以前cmd里面debug清除法还能用么

网友:
这个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
只能重新下载BIOS程序,重新刷一次。或者你将BIOS芯片拆下来,用软件能不能把密码读出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