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破解XP系统登陆密码,U盘破解不了

楼主(2013-01-25):
进PE改SAM文件也破解不了,C盘启动文件也全改了,貌似用软件设密码的?急求各位高手该怎么破掉。重装系统除外。。。。。。

网友:
U盘是可以破解密码 或者用光盘自带的破解软件也行

网友:
找张带XP破解的PE盘,使用里面的Active Password Changer工具,可以清除XP登录密码!试一下吧!
如果找不到,可以使用PE盘启动,运行Active Password Changer工具也可。
附件里有此工具。

网友:
dos环境下应该有这样的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用大白菜制作工具。制一个启动盘他能破解

我也是用U盘破解密码破解,但破解不了,是一个小窗口界面,不是在Windows登录界面,到现在破解不了

网友:
这样的话,直接进去把相关的服务或者软件卸载咯

网友:
我记得XP有个命令可以对用户数据库 加密,好像不好破

网友:
n你说的加密是SYSKEY加密的
这个没法破解
就算破解了也没法正常用

网友:
要不在PE里面新建用户 然后登陆选择新建用户就可以啦

网友(2013-02-27):
重做系统,破密码多麻烦。用pe应该能破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