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求围观

楼主(2013-01-25):
dell PP38L(A840) 更换主板后出现一怪问题。使用原装适配器开机,进系统过程中风扇狂转一下,进桌面后温度60左右。稍打开东西70以上,压力测试打开马上80-90.报警。 可是用我的可调电源开机,一切正常,开机47左右。压力测试半天50-55徘徊。更换一原装适配器,一代用适配器都不行。电池没有。无法测试。师傅们分析一下,哪的问题。这是刚订新到的主板。

网友:
补充一下,可调电源如果是能充电的新头,也不行,我是那种找了个坏适配器把线剪了直接接到可调电源上的。

网友:
你的意思是中间那个针的问题? 你可调电源上面的针那个线被你剪断就可以正常使用的话。你可以吧原装适配器中间那个针在主板上的点接地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你要找到电池安装上去才知道是什么问题。如果半电池上去也一样温度上升得很快,那原因大部分是你安装CPU散热器没有安装到位造成的。因为用可调电源时,EC不能检测到正规适配器插入,然后CPU一直处于低功耗状态工作,但插入可适别的电源时,CPU工作频率马上提升,同时CPU温度也会马上上升

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