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这种维修液晶屏 T型烙铁头到底管不管用。。。。

楼主(2013-01-25):
(图片)

网友:
你可以先试用,再告知结果

网友:
据说用处不是很大啊 锄头和耕田机比起来还是有蛮大差距的

网友:
修和玻璃导线用的,

网友:
一点用也没有,,,

网友:
有的屏还是可以修好的,注意加热温度 ,时间,力度

网友:
据说 有用这个修 液晶亮线的   不过 他们维修的售后是出门不保  用这个 只能维持一个星期左右  看运气吧

网友:
一直不知道这个是修什么屏的?,玻璃上的连接线吗?

网友:
只看过贴子,没用过。。。。。。。。。。

网友:
运气好能修好亮线,偶试过一次成功。但亮线多了也就Over了

网友:
这是修计算器那种斑马线屏的吧

网友:
第一次见到

网友:
别浪费金钱

网友:
用处不大,一般都修不好的

网友:
没什么用,修屏需要控制好温度和压力,而且当温度够了后需要保持压力然后冷却,才能保证维修质量,用这东西要做到以上几点难度太大。

网友:
垃圾没有用的。

网友:
没什么用处,只搞好了2台

网友:
沒什麼用處~~~~浪費錢

网友:
修了不保,信誉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