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这两个流氓啊

楼主(2013-01-25):
                  今日突然发现IE被锁定成HAO123了,我不喜欢。便更改主页,但是不管怎么更改,从新打开IE,都会回到HAO123主页。真流氓。
                   上网搜索解决办法,有仁兄说,用大流氓来收拾小流氓,简单的来说,就是用360来锁定主页,打开360,我输入了一个主页,点击锁定,打开IE,主页还是HAO123,然后我打开360,默认将主页锁定成360主页,结果终于把HAO123主页干下去了。现在主页变成360这个流氓的主页了。始终不能改成空白页,或则是其他的网站。
                     而且,我发现,当把360软件退出时,打开IE会回到HAO123主页,当打开360的时候,打开IE就是360的主页。我汗,这两流氓,真不是省油的灯啊。。。
                             求大侠指教,在不重装系统的情况下,如何将IE恢复成空白页,或则我自己可以随意指定主页?

网友:
哈哈,来个彻底的,第一diskgen 第二 ghost

网友:
先解除这个锁定吧,在IE的选项里面看改没改成HAO123,没有改的话就删掉桌面的快捷方式。找到IE安装的文件,在这里打开IE试试。

网友:
楼主,你还是不装杀毒软件在网上裸奔吧,那样的话管你的就少了!

网友:
我也不喜欢!  HAO123    如果出现我就用最烂的办法去解决!  就是换个系统!  呵呵

网友:
使用 Windows清理助手(ARSwp)清理一下,效果不错!

网友:
我之前的办法是从装IE或换版本。

网友:
用其它杀毒软件锁定一下空白页行不行?

网友:
更改路径地址"C:\Program Files (x86)\Internet Explorer\iexplore.exe"******
*****=网址

网友:
多大点事,管它哪个主页无所谓

网友:
卸载浏览器。重新安装浏览器

网友:
一般用软件修复下都会好的呀,实在不行装个火狐!

网友:
进注册表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