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帮忙看看 360公司的系统盘刚刚装的系统

楼主(2013-01-25):
其他一切正常   就是点淘宝登陆的时候   出现网站安全证书过期   这样的词   请高手给点思路   是不是系统重新装一下可以用了啊

网友:
兄弟,时间不对呀

网友:
卸载了浏览器重新安装一个试试,不行就重装系统了

网友:
1、重装一下安全证书。
2、换个浏览器。
3、关闭浏览器重新登录。
一般使用IE浏览器,不会出现此种情况!使用其他的浏览器,会有此现象!可以使用新推出的淘宝浏览器试试!

网友:
兄弟,360根本不会出什么系统,即使市面上有,也是山寨的。
建议你换个浏览器测试
清理插件
看看系统里是否自带杀毒,如果带 你可以选择放弃这个系统了
看看杀毒里的信任项全部取消
如果有条件,自己学习放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候不对    系统时间吗  还是

谢谢   明天我在去帮她看看

网友:
把ie安全默认,临时文件清除

网友:
一般出现这个问题都是系统时间错误引起的。是不是主板COMS电池放过电呀。

网友:
换个浏览器,证书安全级别减低,

网友:
没想到360也会出系统盘,不会山寨的吧,最有可能的就是时间不对。

网友:
我支持时间不对,我碰到过。进时间项目里改好日期再让系统自己把时间对好!

网友:
典型的电脑的年月日不对的,更改一下电脑的年月日就ok了

网友:
还没去搞   晚上去顾客家里搞搞   应该是时间问题   谢谢大家  这么热情

网友:
问题解决   谢谢大家

网友:
如果能正常进淘宝网站就不用管它,把他叉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