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修一块昂达G41主板,有复位,CPU不工作!CPU旁灰尘很多吹了干净了,

楼主(2013-01-25):
上假负载无CPU供电,换电源IC无效,换CPU供电出来了,总结不要乱动硬件!总结不要乱动硬件!

网友:
楼主说的什么意思啊。775要上真U才出供电的吧。

网友:
现在新出的主板不上U,就是没有CPU供电啊

网友:
775  得上真u啊

网友:
有的板是要上真U的  所以在实地 饼哥说搞一个坏U测供电的!

楼主你连试都没试就总结出来的  牛X

网友:
是的,我以为是主板坏了,原来是CPU问题,775的上假负载没CPU供电,今天遇到了。

网友:
是CPU坏了么???还是CPU氧化了从上一下就好了

网友:
有些是这样子!最好是找个坏的U做备用

网友:
我表示疑问

网友:
你可以先刷洗一下CPU在放上去试一下。可能有另一种收获

网友:
是的就是CPU接触氧化,已经搞定了,新主板给别人换了500元,这个已经自己回收了,下次给别人换又可以赚个一两百块钱。

网友:
cpu775针的我用金相线擦亮

网友:
挺好··坏的板子·还能卖另一个人·就是你别让买你板子的人知道·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