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容量大小的问题

楼主(2013-01-25):
电容在长时间使用容易会减小,对电路的影响较大。
但是不明白,为什么会增大呢?增大以后,对电路的影响是什么结果呢?
就拿显示器的电源板举例来说,请高手指点一下吧。。

网友:
没关系  它只是一个充电的时间长短

网友:
这个没去研究过,只要不鼓包漏液,一般不会影响使用

网友:
我个人认为是容量和耐压都只能大不能小!

网友:
还真没研究过,一般大点没关系了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
去网上查电容的构造就知道了

网友:
容量大小在不同的电路中,出现状况不一样,比如在延时电路中容量变大或变小会造成延时变化

网友(2013-07-10):
1uF的电解电容很难判断啊,买了几个店的各种1uf,用电容表测容量是1uF,用指针表10K档测,要么停在20,要么到50右回到30(说是右回是漏电,不到无穷大电容不好)都有不敢换上,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1329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