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仁宝LA-3691P不触发

楼主(2013-01-25):
待机0.01,有3, 5V电压,按开关到0.03,开关灯亮, 四秒后掉到0.00到0.01跳变,再按开关无反应,谁修过这问题,教下我怎么查

重大发现,此图

EC_RSMRST# 100脚发出的信号 ,在触发后有3.3V,过电阻R332后,南桥那一边没有电压,再量南桥这边电阻,电阻值为0,我晕,是不是南桥坏了,南桥有 短路吗,看 来要换南桥吗?我 不太确定 ,所以问下

补充内容 (2013-1-26 23:14):
搞毛,此贴错了,我看错了,EC_RSMRST# 信号多了个R,本来就接地,看错 了

网友:
后级有短路吧,保护了!仁宝的你的待机好像有点低哦

网友A:
哥   你要跟到时序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   你要跟到时序走啊

帮我分析下,怎么修,没学过时序表示不懂,我在线等

网友:
高手来看看,本人在线等 ,急,教下我,查哪个信号

网友:
没人回复了么

网友A:
我今天修一个仁宝是 待机正常0.01 按下开关上电到0.02马上掉电待机都没有了,是南桥问题.  还有Q3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修一个仁宝是 待机正常0.01 按下开关上电到0.02马上掉电待机都没有了,是南桥问题.  还有Q3爱坏

说的不明不白的,我郁闷 告诉 我怎么查的啊,原因

网友:
我的拿来偶尔能开机 偶尔不不开机, 不开机的时候无待机电压 查电压电压8734A 工作电压正常,PWM 芯片也正常 。 断开待机电压 截点 待机正常  烧鸡大法 南桥发烫  直接干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