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量产变慢解决方法

楼主(2013-01-25):
方法一:
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我们可以使用Chkdsk命令查看硬盘分区的簇大小。
单击“开始→运行”,键入“CMD”后回车,再键入“G:”后回车,"G"代表U盘盘符,
然后输入“Chkdsk”后回车,所显示的“分配单元”或者“Allocation unit”即为簇的大小。
查后我的簇大小只有4k。
调整簇的大小:
单击“开始→运行”,键入“CMD”后回车,输入“format G: /a:16k”其中G:代表U盘盘符,意思是把U盘簇的大小调整为16k。操作前备份U盘资料。
(调整簇大小,也可以在diskgen工具上调整,选择U盘-格式化,在格式化FAT或NTFS下面可以调)
方法二:
量产设置面,选择低级格式化,并勾选 清除旧固件 和 完整清除flash
还有一项,optimization(优化),默认的是 capacity optimize(容量优化),
将其更改为speed optimize (速度优化),然后再进行量产~
(此项在慧荣量产工具设置面版上,我没找到,不知有谁知道可以说一下)

方法三:
在XP系统上,插入U盘,在U盘盘符上按右键-属性-硬件,选择U盘移动盘符,再选属性-策略,选中为提高性能而优化。看看速度是不是有所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