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PI---SO/S1/S2/S3/S4/S5的含义

楼主(2013-01-25):
(图片)

网友:
怎样才能使用ACPI的电源管理模式呢?简单地说是要求软硬件都可以完全支持ACPI功能。

??Windows98是最常用的理想平台,如果还没有安装Win98,在安装时输入Setup/PJ。如果已经安装了Win98,可以到Win98"系统"中的"设备管理器"然后再找到"系统设备"里的"高级电源管理"这一项,双击它选择"升级驱动程序",显示所有设备,选择ACPI,再按提示安装驱动程序,重新启动计算机就可以在Windows98使用ACPI了。

??如果在使用中遇到问题,可以试着升级版本最新的Acpi.sys文件。

??注意,FAT32格式的硬盘无法实现硬盘的挂起功能(STD),而FAT16格式是可以的。

??此外,硬件对ACPI的支持是必需的。机箱电源提供5伏电压给主板的同时,必须使电流稳定在720毫安以上,才能够使电脑在短时间里从"睡眠"状态醒来。同时,像显卡等外设也必须完全支持ACPI和STR。

??通过选择电源方案可以实现电源管理,电源方案就是计算机管理电源使用情况的一组设置。Windows98提供了下列三种预置的电源管理方案(见下表),用户也可以自己设置计算机进入等待状态或关闭硬盘和监视器所需的等待时间。

2、ACPI与APM比较

??APM 1.0&1.1:由BIOS执行电源管理;
??APM 1.2:操作系统定义电源管理时间,由BIOS负责执行;
??ACPI:BIOS收集硬件信息,定义电源管理方案;由操作系统负责执行。
??APM是一种软件解决方案,因此是与操作系统有关的, 而ACPI是工业标准,包括了软件和硬件方面的规范。

3、一些常见问题

??1)如何判断系统处于S1还是S3模式?

??答:在ACPI的S1休眠模式下,只有CPU停止工作,其他设备仍处于加电状态。在ACPI的S3模式(BIOS->电源管理->Suspend to RAM设为Enable,除内存外其他设备均处于断电状态。因此,判断系统是处于S1模式还是在S3模式最简单的办法是,仔细观察系统的情况:在S3状态,所有设备均停止工作,即使按光驱上的弹出钮也不能打开光驱门。在S1状态,光驱门是可以打开的。另外,S3模式下,系统完全是安静的,所有风扇也停了。此时系统不能从键盘唤醒。手工唤醒的方法只能是按前面板上的电源按钮。

??2)以 Setup /PJ 命令重装Win98系统后,如何取消ACPI模式?

??答:Win98程序的帮助中并没有提供"PJ"参数。这是一个隐藏的参数。之所以将其隐藏,是因为Win98的STR功能并不成熟,甚至可以说还存在许多问题。Win98也没有提供卸载ACPI的功能。可以试着在主板BIOS中关闭STR功能,看能否解决问题。

??3)为实现STR功能,为什么关机后不能切断电源?

??答:STR功能是在关机时,将系统的运行信息保存在内存中,下一次开机时,直接读取内存中的信息,并恢复到关机前的状态。它的优点是启动速度特别快,而且可以保留工作状态。其缺点就是,即使在关机后,也不能断开电脑电源。因为内存中的数据一旦切断电源就会丢失。

??4)在关闭Win2000时,会显示"现在可以安全关机"、而不自动关闭ATX电源,怎么办?

??答:可用试试下面的办法:选择"设置/控制面板/电源选项/高级电源管理",如果机器支持高级电源管理,则选中"启用高级电源管理支持",然后在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NT\CurrentVersion\Winlogon中置PowerdownAfterShutdown为1;如果机器不支持高级电源管理,则很不幸,只能在关闭系统时,显示"现在可以安全关机?"时手动切断电源了。

??5)不小心把"关闭Windows"对话框中的第一项"让电脑进入睡眠状态"给弄丢了,请问该如何恢复?

??答:一般来讲,这类问题只要重装主板驱动程序,重新启动以后都应该能够解决问题,也可以将"控制面板/系统/设备管理器"中的"高级电源管理支持"删掉,然后重新启动机器,按照Win98系统的提示重新进行安装也可以解决问题。

我们平时怎样关闭Windows系统?看起来这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也许你会说,“单击开始,选择关闭系统不就行了”,可是我总是直接按下机箱上的Power按钮,就完成了关机。这是因为我的系统中安装了ACPI,我按下Power按钮的动作被Windows认为是一个关机指令,于是ACPI包办了所有关机需要的动作,不需要我再去操心了。

  什么是ACPI?ACPI就是Advanced Configuration and Power Interface的缩写,意思是“高级配置与电源接口”。这是英特尔、微软和东芝共同开发的一种电源管理标准。ACPI已经是一种用于管理手提式电脑和其它移动设备电源的工业标准,它帮助操作系统控制着划拨给每一个与计算机相连的设备的耗电量。有了ACPI,下面的功能就成为可能:

  用户可以使外设在指定时间开关;

  使用笔记本电脑的用户可以指定计算机在低电压的情况下进入低功耗状态,以保证重要的应用程序运行;

  操作系统可以在应用程序对时间要求不高的情况下降低时钟频率;

  操作系统可以根据外设和主板的具体需求为它分配能源;

  在无人使用计算机时可以使计算机进入休眠状态,但保证一些通信设备打开;

  即插即用设备在插入时能够由ACPI来控制。

  不过,ACPI和其他的电源管理方式一样,要想享受到上面这些功能,必须要有软件和硬件的支持。在软件方面,Windows 98及其后续产品和Windows 2000都对ACPI给予了全面的支持;硬件方面比较麻烦,除了要求主板、显卡和网卡等外设要支持ACPI外,还需要机箱电源的配合。电源在提供5伏电压给主板的同时,还必须使电流稳定在720毫安以上才可以,这样它才能够实现电脑的“睡眠”和“唤醒”。

  ACPI共有六种状态,分别是S0到S5,它们代表的含义分别是:

  S0--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平常的工作状态,所有设备全开,功耗一般会超过80W;

  S1--也称为POS(Power on Suspend),这时除了通过CPU时钟控制器将CPU关闭之外,其他的部件仍然正常工作,这时的功耗一般在30W以下;(其实有些CPU降温软件就是利用这种工作原理)

  S2--这时CPU处于停止运作状态,总线时钟也被关闭,但其余的设备仍然运转;

  S3--这就是我们熟悉的STR(Suspend to RAM),这时的功耗不超过10W;

  S4--也称为STD(Suspend to Disk),这时系统主电源关闭,但是硬盘仍然带电并可以被唤醒;

  S5--这种状态是最干脆的,就是连电源在内的所有设备全部关闭,功耗为0。

  我们最常用到的是S3状态,即Suspend to RAM(挂起到内存)状态,简称STR。顾名思义,STR就是把系统进入STR前的工作状态数据都存放到内存中去。在STR状态下,电源仍然继续为内存等最必要的设备供电,以确保数据不丢失,而其他设备均处于关闭状态,系统的耗电量极低。一旦我们按下Power按钮,系统就被唤醒,马上从内存中读取数据并恢复到STR之前的工作状态。内存的读写速度极快,因此我们感到进入和离开STR状态所花费的时间不过是几秒钟而已;而S4状态,即STD与STR的原理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数据是保存在硬盘中。由于硬盘的读写速度比内存要慢得多,因此用起来也就没有STR那么快了。STD的优点是只通过软件就能实现,比如Windows 2000就能在不支持STR的硬件上实现STD。

  怎样才能使用ACPI的电源管理模式呢?如果你正在进行一个全新的Windows 98的安装,那么你只要在安装时输入Setup /pj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已经安装好了Windows,也不必担心要重装系统,你可以到“设备管理器”的“系统设备”中找到“高级电源管理”这一项,双击它选择“升级驱动程序”,并在设备列表中选中Advance Configuration and Power Interface(ACPI),升级完毕后重新启动计算机,随后Windows 98就会提示“找到新硬件”,然后还得按要求再装一次驱动(Windows真是让人没话说),这样系统就可以使用ACPI了。相比之下,Windows 2000就要简单得多,ACPI会以默认的方式安装到系统中。

  有一些朋友向我抱怨说他们正确安装了ACPI,却不能实现STR,其实,这多半是由于硬件对ACPI支持不好。我们可以通过在BIOS中关掉主板的Power Management功能,让Windows完全接管电源管理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我们也可以更新acpi.sys的版本,Windows 98原配的acpi.sys文件版本号是4.10.1998,最新的4.10.2000版本运行起来要更稳定一些。

  现在,你也可以简单地按一下Power按钮来关机,体会ACPI带给你的轻松!

网友:
剩下的传不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