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P#不出电压查哪里

楼主(2013-01-25):
SUSP#不出电压下一步查哪里,没有学过时序,不会,在线请教中。。。。。。。。。。。。。。。。。。。。。。。。。。

网友:
可以。。。查图纸

网友:
SUSP#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多数是IO收到SLP信号后由IO发出

网友:
可以查图纸 查出这个信号是哪个芯片发出来的 然后查芯片的图纸 看芯片内部结构图 看这个信号跟那些有关系  这个方法我也是看月饼的视频看到的

网友:
查EC工作条件, 还有南桥是不是发出了SLP  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