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学艺不精,求高人指点,联想G480维修

楼主(2013-01-25):
接同行一台G480,进水,不开机。板号:LA-7981P

接手时没有发现进水痕迹,待机0。001,不触发

测+3VALWP   PL401和  +5VALWP  PL402无电压,没有待机,如下图:

测B+处有电压,断电,测PL401对地为0,开路PJ402后,+3VALWP和+5VALWP正常,  PJ402就是+3VALWP转化+3VALW电压的一个跳线。+3VALW去处很多,不好找,就用电压1V去烧,摸到IO时发热,下掉IO  +3VALW阻值恢复正常。一查这个IO才知道KB9012QF-A3都说自带程序的,价格也很45/PCS啊,如图纸

从上图看BIOS是挂在南桥下的
没办法,只能试着发个IO了,问了多家,都说肯定可以代用,我也只能相信了,找不到呀,就发二个,到货后上机,待机正常,电流0。11左右不动,肯定哪个电压没有发出来,测U38  U39,这两个是+5VALW转+5VS和+3VALW转+3VS的
如下图

两个电压都没有,以U39为测点,如果U39导通,就要4脚为高,也就是+VSB主,SUSP为低,测+VSB为0找到来源如下图

测B+正常,+VSBP为0,+VSBP通过PJ201转化成+VSB的,P205要导通就要2低为低,也就是要PQ204导通,那就要PCH_PWR_EN为高,因为PR229和PR222没有装件,所以没考虑。测PCH_PWR_EN为低,找到来源如下图

原来是来自IO的119脚,测它对地不为0,看边上的电阻R559没有装料,装料可以通过+3VALW上拉,想想新发的IO坏的可能性不大,要么就是带的程序不行,就直接从+3VALW到PR228飞了条线,人为上拉PCH_PWR_EN,加电再试,电流到了0。8A不变,测所有电压都出来了,但不跑码,不亮机

说明一下,再电流0。11时,SYSON已发出+1.5V也就是内存电压是正常的,所以不算改变本身时序

求解,
1   是不是IO程序的问题造成开机时序变化
2   是不是还有哪里我没想到

附个G480图纸一份,求高人指点

网友:
看楼主分析的没有任何问题,可能是ec有程序吧。

网友A:
也许焊下75有收获

网友:
这个机器的EC 是有程序的,但是换上没有程序的可以开机 显示,但是键盘不能用,而且还会显示后 到引导那里还会掉电

网友:
电压都有了 下一步是什么啊?看楼主发过很多精华帖子 不会到这里都难着吧@@!!!
进水机真有必要焊焊南桥

网友:
我这个应当有程序了,卖家说直接上就行,可能让人忽悠了

网友B:
我也遇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是去年11月份,发的新IO开机不跑码,后来买了块料板的IO才解决

网友(点评):
你的料板在哪买的

网友:
有些IO要换原板上的才可以 买新的不行 我遇到过几次 都是买的剪板料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搞好了上来分下

网友:
修到这里十分不易.可惜还是没有好.现在也只能想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
兄弟,G480到后怎么解决呀,我现在有也一台一样的问题,但是卖家说这个EC已经烧程序,我后来把116脚和119脚直接连接在一起可以显了,但是进系统USBON#没出来和键盘错乱了,机子可以显,直接把USB供电短接也能用外接键盘,这个EC肯定是带程序,而且是专来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许焊下75有收获

75是什么东西??????????

网友(2013-02-27):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是去年11月份,发的新IO开机不跑码,后来买了块料板的IO才解决

看来 Y芯片好多啊

网友:
我正好也遇上了一样的机器

网友:
我需要IO的PDF 所以我下

网友:
G480 EC还带程序的?  好久没修机器了 我擦

网友(2013-04-16):
   以后得注意了,只是这一款IO带程序还是大部分的IO都带程序呢?  我以前换IO都是直接定同型号的 换上后也正常

网友:
  还有不懂的就是  上边楼主说“要PQ204导通,那就要PCH_PWR_EN为高”  我看见旁边还有个VL和SPOK  只需要PCH_PWR_EN为高PQ204就能导通吗?  还是这3个信号确一个都不能导通的  ?  望指教下 新手麻烦您了

网友(2014-07-19):
碰到一样问题了,正好要图纸

网友:
自带程序的EC真的不太好找,遇到这样的一定要从料板上找,单买很少买到适用的,不能听商家说什么就是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