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讲明基Benq四灯电源高压一体板,输出到驱动板针脚对映电压和开关

楼主(2013-01-25):
一台明基14寸液晶,通电后指示灯不亮,高压只有5V输出,判断OZ960GN芯片坏掉,但我用通用电源高压板试,只是灯管亮,指示灯还是不灯,我怀疑要不我用通用电源板时接错通往驱动板的插线了,望老师指点。要不就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指示灯都不亮,你要先查高压的整流部分啊。。主控芯片,开关管,一个也不要放过。。

网友A:
可是他说灯管已经亮了,开关上应该有电压,楼主何不接上屏看一下,还是要仔细看一下驱动板所需的电压,及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他说灯管已经亮了,开关上应该有电压,楼主何不接上屏看一下,还是要仔细看一下驱动板所需的电压,及 ...

谢谢,我用通用高压板试的,用的5V,因为驱动板和老电源一体板都没有标注多少电压。灯管亮了只显白屏

网友:
按 开关机键是否能正常开关 如果没有动作 驱动板坏的几率很大

网友:
看明白了,你换了高压板上去。。灯管亮了,指示灯不亮是因为它接在驱动板上的吧。。。你需要把驱动板按照定义接上,应该能好使。。你要把原来坏的高压板断开啊。。发不会发生危险。。。

网友:
你代换上一体板,灯是常亮的话你是把亮度控制接在开关信号上了.指示灯不亮的话你确定一下5V到底有没有送到驱动板上,你还要注意一下有些板子还要送12V过去的,有些板子还得有3.3V过去的,工作条件首先要搞清楚.

网友:
就你上圖的PI板來說:
單獨送電PI板
各各電壓如何?
要有3個:
1. 13V左右是往高壓部位~
2. 5V往主板部位~
3. 3.3V也是往主板部位~
PS:你這塊可能沒有3.3V的電位?

网友:
驱动板坏的机率要大,看看 12V和5V正常波

网友:
换通用的驱动板看看,来判断是不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B:
  这么简单的东西  被你搞的如此复杂。善哉

网友:
你先测量一下有没有5V,12V。正常就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C:
你把显示器的具体型号和电源高压一体板的板号贴上来。

网友:
先看12V 5  V3.3V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显示器的具体型号和电源高压一体板的板号贴上来。

Benq  Q7T4  版本:B0-120
产品名称:FP71G+

一体板已发了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