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没电会出现花屏甚至白屏吗

楼主(2013-01-25):
今天一联想Y450先是花屏数秒后有变为白屏。以为屏线松了3.3v供电没了,从新插了屏线后开机一直白屏{有进系统声音}继而又掉电,再次开机还是如此。接上适配器后开机又正常了。电池电量10%。冲电大概5分钟取下适配器电量显示19%。这是开机也是正常的。电池没电会出现花屏甚至白屏吗?我以前遇到过电池没电触摸板不灵外接usb鼠标正常的现象。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还真没没遇到过,楼主这个情况会不会是个案,求解

网友:
这问题很少见   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  更新一下试一下  以前做神舟售后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一些奇怪的问题  官方都有相应的BIOS更新解决

网友:
很少见这种问题,还望楼主修好后通知一下,赚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