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面图中的EC_RSMRST#信号

楼主(2013-01-25):
上图电阻R332,触发后,一边有3.3V电压 ,一边没有,靠 南桥的一边没有电压,电阻是好的,此信号 是EC发出来的,直接通这电阻到南桥了,我想问下是不是南桥坏了,我不确定 ,所以问下,刚量下1脚对阻值为0,是不是确定 南桥坏了?

网友:
这情况有点少见,你确定电阻是好的

网友A:
兄弟你可以查查南桥是不是短路了呀!

网友:
感觉有可能你测一下对地组织 按理不能是这边有那边没的

网友B:
南桥到电阻之间还有没有其他的元件 如果没有  或者你可以割线来判断是不是南桥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可以查查南桥是不是短路了呀!

怎么查,我觉得 是南桥坏了,但现在 太晚,搞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到电阻之间还有没有其他的元件 如果没有  或者你可以割线来判断是不是南桥拉低了

到电阻之间应该 没有其它元件 了,我估计是南桥了

网友:
这个信号是触发条件之一呀   为什么南桥没收到这个信号还能触发 有点不解

网友:
南桥坏了。

网友C:
图中这个芯片是ec吧,如果是南桥坏应该是电阻2脚短路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中这个芯片是ec吧,如果是南桥坏应该是电阻2脚短路才对吧

图中是南桥

网友:
既然知道要查EC_RSMRST#信号,那还等什么,看到问题就干呗。维修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

网友D:
测量下对地阻值吧,南桥那边,也就是R332 2pin的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量下对地阻值吧,南桥那边,也就是R332 2pin的对地阻值

上图就是南桥,1脚对地阻值 为0,2脚对地阻值正常

网友:
靠近南桥那边短路了吗  是的话肯定就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如果除了这个电阻没有其他的原件就剩南桥的话  你可以把南桥先取了  看看还短不短   南桥坏的可能很大

网友:
按楼主的说法那可以肯定是南桥了

网友:
那肯定是南桥挂了

网友:
搞毛,此贴错了,我看错了,多了个R

网友:
查EC工作条件,还有南桥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