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ALC662换ALC883

楼主(2013-01-25):
本人维修台式电脑时,装系统装道一半,正好装声卡就死机,什么系统都这样,当我把声卡ALC883册下什么系统都能装上就没有声音,一时早不了ALC883,现有只有662,对比一下外围元件和电路可以用,换上ALC662从新开机提示发现硬件,从装系统OK。

网友:
可以通用么?没试过呢。。

网友:
没有问题,就是虚拟声道少2个,实际使用也用不上,ACL662和883/881/861之类的同属HD AUDIO系列,都可以用.

网友:
学习了,呵呵呵,论坛里怎么找不到元件代换方面的东西

网友:
声卡坏了装不上系统?

网友:
883可以用662换啊,真是太好了,正愁找不到883,662倒是一大堆,还以为声道数不同不能换

网友:
这个声卡   看接口 6个口的换6个口的  3个的换3口!   不同牌子的都换过  管用!

这是来这几个月 老板唯一跟我说过的所谓它的经验   我试过两次  一次还是换不同品牌的也可以

所以觉得它这个经验也还可以尝试!  不知楼主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