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 m2n68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3-01-26):
ausu m2n68 2.01G 不插显卡能启动,诊断卡跑代码00,但一插显卡就跑4c46或504c请问该如何下手,检查PCIE槽正常。

网友:
那你先试下显卡是不是好的,然后再检查下PCIE插槽的外观有无损坏和工作条件正常不

网友:
显卡是好的,PCIE 槽外观正常,PCIE槽12V供电 3.3V供电都有,还得查什么,我不会弄

网友:
你换张显卡试一下,有没有读到显卡的那滴一声,我有一张显卡也是经常在华硕板上认不了,换成9800GT就可以在华硕任何板都可以亮

网友A:
AMD的问题是很多,换张N卡试试,我遇见过AMD的上A卡点不亮,换N卡就OK ,除了显卡就是桥了,桥虚汗,做一下桥 就好了

网友:
拆声卡,不行了考桥。nv单桥值得怀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问题是很多,换张N卡试试,我遇见过AMD的上A卡点不亮,换N卡就OK ,除了显卡就是桥了,桥虚汗,做一下 ...

N卡,A卡都换过了,还是不行啊,我按压桥也不管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