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9800GT 进桌面花屏 修半天无果!

楼主(2013-01-26):
一批华硕9800GT 512M显卡,显存颗粒是:H5RS5223CFR,现在的故障是开机的时候正常,进系统后不装驱动之前也正常,装好驱动重启进桌面就花屏了,扫显存无错误,也加焊过GPU,在DOS下刷BIOS刷不进,提示:no erase eprom。。。。拆下BIOS芯片用编程器重写了几个其它型号的BIOS后,开机卡2B,拆下显卡风扇发现GPU可能是换过的,有9.9成新,我现在怀疑是换过的GPU和刷写的BIOS不合,还不能确定是不是GPU内部问题,按理说如这个是换的全新GPU,可以排除,现有以几个问题,希望修过此显卡或者有这个显卡的朋友们帮我解决一下:

1、此牌子型号显卡,原配GPU,是不是G92-286-B1,
2、有此型号显卡的朋友们,帮我传一个原BIOS,我刷一下试试,看能不能解决。
3、G92-286-B1,显存是H5RS5223CFR,要刷哪种BIOS才能相合。

请大家帮帮忙了!!!

网友:
连GPU边上的胶还在怎么可能换GPU

有的GPU是换过的,经过清理以后,和原样差不多!
呵呵,有胶不代表就没换过!这个太简单了!

网友:
一上来是不是考虑的太复杂了  你把 gpu 和显存的频率 降一下 试试看 是什么情况

网友(点评):
降过了,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显存也吹一遍试试

网友:
楼主GPU做过BGA了?

网友(点评):
做过BGA了!

网友:
应该看一下PCB板上的BIOS版本号,和保存下来的BIOS对比一下看看是不是同一BIOS。98的卡很多是不能2D分频的,一分频就花,如果有2D分频,就取消它。

网友(点评):
此卡没有2D分频!

网友:
暂时没有修过这样的显卡刷BIOS的.

网友:
没有修过这样的显卡刷BIOS的.

网友:
路过观看而已

网友:
这Gpu应该没换过。。。你把显存和gpu都推一下。。温度掌握好了、、应该能解决。。扫描的没问题未必真的没问题。。再仔细看看固态电容底下有没有爆了的

网友(点评):
人家都做过GPU了,还要叫他再做,来回折腾还有完没完啦?

网友(点评):
荣兄,有何高见?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