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view T199Wx有亮线还能不能修,有图

楼主(2013-01-26):
Tpview  T199Wx有亮线还能不能修

网友:
能修..重新换个好的COF就行了

网友:
没有价值修了

网友:
能修,换个屏就好了。哈哈

网友:
这个直接换个屏吧

网友:
这种情况都知道是有虚焊所至,不过一般都没办法,奈何

网友:
修的价值不大

网友:
这种故障是可以修的,代价有些高,要有专业的设备。

网友:
以后遇到这种问题,直接跟客户说换显示器!没必要叽歪叽歪

网友:
屏坏了修个毛,只要是屏么有坏,液晶显示器都可以修好。。。

网友:
这是屏坏了,,

网友:
压一压晶体。。。

网友:
COF是个 驱动IC么?在那一边的,不知道是哪个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