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usb不能用

楼主(2013-01-26):
    我是新手,无奈只有在这里发帖了。
    目前,液晶电视的侧面都可以插U盘或活动硬盘,播放里面的片子。以前,U盘和活动硬盘都能识别,能放片。最近插上相同的U盘和活动硬盘,都不识别了。各位大侠能否指点,是什么问题。排除格式问题,是不是USB板出问题了?

网友:
U盘是好的吗?

网友:
先检测usb接口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换主板,应该是主板坏了,

网友:
考虑一下软件吧

网友:
电视上也应该有驱动什么的吧

网友:
先换个优盘试一下,然后在检查一下USB接口的供电问题

网友: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呀

网友(2013-04-29):
你看看是不识别到USB设备还是识别了不能安装驱动,如果是不能识别问题大点,首先要检查是否5V供电不良或没有供电,在5V供电正常的情况看看是否有时钟,如果有时钟再检测芯片的USB模块供电是否正常,只要这些检查完了也就能用了。

网友:
我在海信电视机上碰到过这种情况,用U盘放,有的内容能放,有的内容根本就没有反映,当时机子刚修好,只是试下机子用,后来也没去官。

网友(2013-10-12):
检查USB 接口供电,量量数据线有没有阻值。电视不太懂,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