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星 19寸液晶显示屏出现全白。全红红。全蓝等到几个色

楼主(2013-01-26):
东星 19寸液晶显示屏有信号的时使用什么都正常,可没有信号的时(不接VGA线或电脑待机。休眠)出现全白。全红红。全蓝等到几个色间跳转,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恢复出厂就OK了,如果还是不行刷下程序,应该恢复下出厂就行了

网友:
楼上说得对,我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只能显示600X800,往就黑了

恢复了还是一样

网友:
那就刷个程序

网友:
换24C16或者24c08

网友:
简单的办法就换个驱动板

网友:
刷一下应该就没问题了,优派遇到过,分辨率上不了

网友:
屏自检,带电拔掉电插头一试,看看是否有用。

网友:
严重怀疑进入了工厂模式还有一定几率就是程序坏

网友:
这是板自检,有些特殊的牌子就是这样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看上去像是程序的问题,刷一下试试。。

网友:
刷 mcu应该可以

网友:
驱动板问题,正常也有这样的。待机自检很烦人,尤其是杂牌机,品牌没发现这样过。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啊、待机其实也可以不用管他

网友:
什么问题都没有,正常,,

网友:
燒機模式~算是正常吧!

网友:
不一定都是驱动板,屏线和屏线接口损坏缺少信号同样可以引起这个故障

网友:
按菜单键5秒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