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风车电源 紫线电压从7V慢慢降到五V

楼主(2013-01-26):
是不是稳压电路出现问题 求思路
电源

网友:
紫线电容换掉

网友:
拆开一看就知道,副电源5SB电容爆了

网友:
见过好多+5VSB回路滤波电容失容,致使+5VSB电压降低的,从没见过使其电压上升的。所以你这个还真有可能是辅电回路稳压出问题了。不过,滤波电容改换还得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