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的维修,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13-01-26):
    学习笔记本维修的友友们大家好!对于笔记本维修还是刚接触觉得很复杂,都是怎么起步的,最初是看些什么样的书,对于新手学习笔记本维修大家都遇到过哪些问题,给点建议吧

网友:
多操作,多总结,多学习。

网友:
这一个行业走下去要有十足的耐心

网友:
胆大心细 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刚刚学习 电路看不懂啊看不懂 怎么办啊

网友:
    先把拆装玩会,在就是做系统啊,做BGA,然后修电路,还有多练下焊接

网友:
这个最好到基地学习一下。

网友:
报一期迅维远程感觉下。然后就是多动手了。

网友:
从头来,先积累点基础知识再动手,一定要细心,做每一步都要有根有据,要不然会有好多机子死在你手里的

网友:
难说。。。烦事都靠自己

网友:
多学习,慢积累!

网友A:
 对于拆装和做BGA,这位友友有没有什么心得和建议,希望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拆装和做BGA,这位友友有没有什么心得和建议,希望说下

   如果拆装玩的熟练至少也得两个月,玩会拆装就可以将一些基本故障解决,比如换屏,硬盘,屏轴,屏线,不用我多说,在就是焊接,烙铁一定要过关,叫你换个什么芯片你要能拿的下来,放的上去,在BGA植株方面的东西,像笔记本坏的最多就是桥,这个靠多练。电路方面,对时序你要了解。经验是方面,但还要有理论的支撑,笔记本这个东西故变幻莫测,在很短时间你都要搞得很牛也不太可能。

网友:
熟能生巧啊,很多东西都是自己琢磨出来的,不得不说,论坛是个好地方

网友:
论坛是个好地方楼上头像不错

网友:
多去论坛看看高手的经验

网友:
心细,多看,多思考!~

网友:
归根究底就一个字:多看教程,多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