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 VGA线能用 高清线不能用不显示

楼主(2013-01-26):
显示器  VGA线能用   高清线不能用不显示  请大师给点思路   是不是驱动板坏可

网友:
是HDMI接口不能用吗,这种接口很容易物理损坏,要不就是驱动板电路有问题,不过也要排除线的问题

网友A:
线试了好几次    你说头会坏吗  驱动板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试了好几次    你说头会坏吗  驱动板头

都是新线在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试了好几次    你说头会坏吗  驱动板头

是的,有可能是HDMI接口损坏,换一个有可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