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8G也就是ZQ9广达,此板为通病,论坛里有三块没有解决,求帮助!

楼主(2013-01-26):
acer 4738 按开机键,指示灯闪一下就掉电。3V/5V都正常,量所有电感没有短路。用手指摸CPU供电管理IC (ADP3212)的电流检测电路中的其中一个电容(PC33\PC34,360P/50V,1000P/50V),按开机键不会掉电,但CPU供电无输出。
待机电压都有(3V,5V)正常,CPU供电管理IC(ADP3212)已换过了。
用手指触摸PC33或PC34时,按开机键就不会掉电,但CPU供电还是无输出。
电路中没有短路现象。
  掉电后自动上电,瞬间可以测得CPU供电,用手摸PC33电容不掉电测4角CLK_EN#没电压

如果断开CPU供电电感PL9  PL8  4角就有3.3V  2角PWRGD无电压
此板上没有D5            HWPG都有3.3V
2角5角3.3V         1角和4角无电压

图纸可以下载的到.这里就不重复了,手上有两块这样的板,请问各位帮忙

网友:
这不明显是CPU供电故障嘛,量了这么多,怎么就不量量CPU供电工作条件?

网友:
CPU的滤波电容先换了 不行换MOS 换芯片换CPU

网友:
芯片换了,现在发现3212  第31脚对地38欧,我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板子对地1200欧

网友A:
我知道什么问题 。。你悬赏下200分 。。我就告诉你怎么解决。。我刚修好一台差不多的。。也是0.60-0.90就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什么问题 。。你悬赏下200分 。。我就告诉你怎么解决。。我刚修好一台差不多的。。也是0.60-0.90就掉 ...

我一共都没200分,板子我发到省里去了.叫别人搞了

网友:
很明显是S态电压没出来,别纠结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什么问题 。。你悬赏下200分 。。我就告诉你怎么解决。。我刚修好一台差不多的。。也是0.60-0.90就掉 ...

联系方式

网友(2013-03-02):
6楼的分享一下吧!也算是对论坛的贡献

网友:
月老有句名言:有分享精神才有前途

网友:
一般这都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给了他100分.他说是网卡问题,我拿下来了.不是   这个板子网卡最容易出问题..是通病

网友:
疑难杂症啊

网友:
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那位大侠指导下啊。。

网友:
修那里修好的啊。。楼主。。。

网友:
网卡发烫把 打雷坏了

网友:
确有此事。。。谢谢大侠指导。。。。

网友(2013-10-24):
楼主你那两快板搞定没有,我也遇到一样的了,不过我搞了两天,找到大致原因了,不过客人催的很急,在加上我也实在没时间,今天退给客人了,看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extra=#pid8550454